联想V470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9-05-23):
有一天联想V470的本,来时4分屏,是屏坏了,但是换好屏后,时显时不显了,显示时一切正常,不显是,恒流源电流到0.85左右,哪位大神碰到过,能给一下提示吗

网友A:
不错不错 谢谢分享 解决了我的疑问

流浪的船长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有木有出来!那乌龟壳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谢谢分享 解决了我的疑问

你这水灌的真是有水平啊!

网友B:
不亮的时候查条件了没?这机器爱烧铁皮管,和烧集显!集显供电不良,CPU核心供电不良,或者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的时候查条件了没?这机器爱烧铁皮管,和烧集显!集显供电不良,CPU核心供电不良,或者CPU问题。

不亮时,集显供电没有,亮的时候0.45V

网友:
cpu供电1.05v?

网友:
换铁mos管吧   容易出问题   最好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几乎就是乌龟壳的问题,集显供电PWM电路问题

网友:
有了,别的供电都有了,就集显供电没有

网友:
你换屏之前多次能亮么?把屏换回来呢,要不刷个BIOS

网友:
好像里面 还有一层引脚  ?     记得不是太清楚了

网友:
时亮,时不亮,这个跟BIOS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