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转停维修

楼主(2019-05-23):
开门见山,修修修,不扯蛋。。。
现象是通电风扇转停反复。
这种现象直接检查主板供电,1.8 1.05 正常,CPU供电也有,CPU电源好信号也有,(PQ39)输出也为高电平。
但是我还是万用表量了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发现CPU供电只有0.5v,明显低了,直接拆了PU17,以为好了,涛声依旧。
本想干电源管理芯片,习惯喜欢量下内存的118 238脚,发现电压有点低,只有2.2V,正常应该是3.3V.
后来找到图片的排阻,SRN3点位图位置,发现排阻上拉电压低了,电阻有3.3和SB3.3两组供电。SB3.3v低了,那就一个劲跑线路,最后发现问题在BIOS座下面,断线了,拆下BIOS座接线,修复OK。
总结了下,为啥会CPU电压低,这个SB3.3给电源芯片有供电,因为没有所以低了。
再深奥的原理我就不懂了,我也是个半瓢水。。。。

。附上点位图

网友:
菜鸟修板,多多交流。欢迎指导。

网友:
华硕H61-M电压不正常,很好的思路

网友(2020-11-26):
好资料,谢谢。下载分只要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