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7460笔记本 不亮机 掉电

楼主(2019-05-23):
戴尔14-7460 客户拿来时候不通电,心想放静电应该能解决,当着客户面拆机,发现电池鼓包,拔掉电池插上适配器上电了, 但是不亮 ,插上适配器不按开关就上电了,上电几秒掉电,指示灯 3下黄1下白闪,反复掉电,谈好价格客户走了。
刷了好几个BIOS 掉电时间更短了 ,都不行估计不是BIOS毛病, 吧板子上所有的接口插紧 , 刷回原来的BIOS ,更换一块新的coms电池,反复试了好多次故障依旧,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打电话让挪车,赶紧出去挪车,让我朋友别动机子,几分钟后回来发现亮机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个笔记本自己反复开了关了大约有7-8次那个样子,最后就显示了,看来这个笔记本要等等会有意外的惊喜 ,装机测试几个小时,反复开关机,目前没发现其他问题。记的技嘉的台式机主板,就有这样的问题,反复自动重启多次,就会亮机

网友:
dell的是要拔了coms电池是要重启几次,但你的重启七八次就还没看过

网友:
一般是重启三次,重启七八次真的没见过

网友:
标题是笔记本,里面是台式机技嘉主板,看不明白

网友:
新款DELL动BIOS后,要重启7-8次

网友:
这个机型坏的很多!bios论坛也是一大堆,看论坛bios分布,就知道机型故障率

网友:
没见过重启这么多次的,不过能修好就行

网友:
这款机器有个问题,就是连接开关板的那一头排线,接触不好,把插头拔下来,重新插一下,就好了。不插小板,或者接触不良,就会出现闪3下黄灯,一下白灯。并且机器不显示。碰到了几个,都是排线接触问题。

网友:
是笔记本自己反复开机78次还是别人安开机键反复78次?

网友:
不会出问题吗,怎么老感觉要返修,我觉得应该多测试几天

网友:
笔记本自己反复开机78次还是别人安开机键反复78

网友:
                            戴尔的就是这个样。

网友:
电池电量怎么样  有没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