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的机子,卡纸,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5-23):
今天这机子突然卡纸,观察了一下,搓纸轮是上了纸的,好像是定影没有具体拉纸上去。

网友:
没法拆机后,转动定影响的白色大轮,发现能正常进纸,重新安装上去,发现居然正常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大神讲解一下吗?

网友:
换定影器

网友:
定影组件和成像组件看下,先更换新的硒鼓试下会不会卡纸

网友:
一般定影的问题

网友(2019-08-30):
定影组件上的传感器导杆固定架磨损严重,会导致卡纸。偶尔的卡纸应该能排除定影器,纸张不干燥会导致开机偶尔的卡纸。

网友:
定影膜硅油不行,定影膜不转

网友:
定影膜不转或者  转的慢,叫定影硅油,检查定影下辊,下辊轴套是否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