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三星S8+不充电充电没反应维修实例

楼主(2019-05-23):
同行送修机s8+.故障不充电,插充电器没有反应.换个尾插故障依旧。排除尾插问题。
准备修主板。主板加电漏电20毫安左右。

测试主板充电IC输出端5V正常,(就是图片中充电IC旁边的电容)排除充电IC

直接考虑小电源损坏,因为5V是直接供给小电源的。拆下小电源更换一个新的电源IC(电源IC型号SM5720)

安装好电源加电漏电故障消失,开机正常.装机测试充电正常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网友A:
就是IC旁边的电容漏电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IC旁边的电容漏电导致的吗??????????????

不是的 测量小电容有5V说明充电IC是正常的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2019-07-10):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

网友:
很准确啊 感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不到具体内容,,,  需要支付 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