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2/5VDUAL导通条件

楼主(2019-05-23):
华硕B85M-G 1.01拿到板子发现PQ601烧坏了,找了个换上去(阻值G接近无穷大D和S都有400左右的值),只有D有12V,G和S没电压,想请教论坛里的大神告知一二,这个PQ601的工作条件。

网友A:
这是台式机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台式机主板吗。。。。。。。。。。。。。。。。。。。。。。。?

是的。我用其他华硕主板测量一下(H81M-K做参考),类似的电路发现G是有5V,点位图看不懂,如果是电路图我还可以研究研究,半天没头绪,所以请教论坛里的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