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优质帖怎么发

楼主(2019-05-23):
我刚刚问原创付费阅读怎么发帖
您回答发优质帖 优质帖要在哪里发
普通会员区吗?

在这里发的话符合要求会被加精吗

网友A:
你看下别人的精华帖,看看一般怎样的格式。
通常案例要有头有尾,有实物图,最好是有电路图点位图。
有故障位置图,有修复后的图
全文文字不要太少。

当然,如果是特别火爆的帖子,系统也会自动加精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别人的精华帖,看看一般怎样的格式。
通常案例要有头有尾,有实物图,最好是有电路图点位图。
有故 ...

系统不会自动加精华的吧 ! 是版主提升还是管理员提升精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不会自动加精华的吧 ! 是版主提升还是管理员提升精华啊

热门的,系统会自动。

网友:
只要你的贴子好想不热都难!图文并茂,条理清晰,配合图纸分析原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