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华硕P8H61-MLX和华硕B85M-F各一例

楼主(2019-05-23):
       1         华硕P8H61-MLX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用户拿的机器来修,我一查是主板坏了。单位客户,说是电脑中有资料,想把机器修好。现在修不找钱的,所以我就给用户报了一个二手板价,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板200左右,给用户报了一个价格决定自己修,(我顺便说一下,这个板其实是有修理价值,这个板坏板都还有人出70元,不知道你们的行情)开机测

时钟电压PQ18有3.3v没1.1V查另一个脚0.9V也没电压,这个MOS管不对,又测CPU 的供电PQ15也没有,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两个电压都受PU7控制,查PU7的条件1 5 脚12V正常,但  3  6脚没有电压,决定换它RT3120H.换后正常,                                                           2  华硕B85M-F 开机报 NEW CPU的错                                                                                                    这个机器没法,我自己卖的网吧的机器,拿来开机 在论坛上搜了一下,找到一些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 ... mp;orderby=dateline,说是怎样,但是说的H61的板子,参考了它的贴子得出这几个电压H-SKTOCC#---O-NEW-CPU,问了一下朋友说这个主板可能还有电池和可能是B IOS的问题,本着先简后难,先换了BIOS电池,发现故障还是一样,还发现一个问题,BIOS只能保存时间,其它的如网卡启动,关F1不能保存,和帖子中的故障一样了,想到,他都升级了BIOS还不行,那我也学着来修主板,先在论坛上下了此主板的点位图,从H-SKTOCC#下手,找了这个信号的有关脚 发现这个信号是从CPU来的,可是运气不好,没找到o-new-cpu.找了好半天,放弃了。想到BIOS 不能保存数据,决定从BIOS的3V电走一下电路 发现3V电池电压经过SD1有待转换后,我是这样叫的,呵呵!,经过一个电阻OR38到了最后还是到了OQ21  1脚  还有经过0R31到OQ21   3脚  ,因为可能是受论坛那个帖子影响,发现这个管子1脚到了CPU3脚到了IO,跟那个帖子的MOS管功能有点像,不管了,先测一下,发现1  2脚短了,去除CPU,又不短了,看来可能是CPU那边引起的,不管,先把这个MOS管拆了,看看CPU到IO 这一路信号是怎样的作用。开机,发现不跳new  CPU的错了,呵呵有戏,决定改一下BIOS 看看可以保存不。改过保存,断电。拔了交流电,过一段时间。开机,顺利进入了网卡启动模式,居然好了。我高兴的找了一个一样的MOS 管决定换上去,可是换后故障又还原了,看来不是这个管子的问题,维修到这里都停顿了,不晓得怎么修了。在不断的实验中发现MOS管3脚 O-SKTOCC到地相当于BIOS清零,最后决定不上那个MOS管 最后问题来了,有修过这个故障的朋友不,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根本不是板子的问题,升级一下BIOS,就好了,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最后没有试,既然用户可以用了,先就这样了。

Dell 5470.zip

网友:
呵呵,第一次分享这样的贴子,不知道最后一个H61的图放错了位置,还上传了DELL 笔记本的BIOS程序,晕倒,不弄了,                                               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网友:
谢谢群主的 贴   下次 碰到就 知道 了

网友:
说了一大堆,不知道说什么?
还发错版块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需要的来一个卡卡卡卡,有事没事耍下

网友:
新手到老手都有过程,慢慢来吧!底子比我强多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