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笔记本进系统花屏,试了N种方法,求解!

楼主(2019-05-23):
收到客户一台FX50J笔记本,进系统花屏,以为显卡虚焊,报了300大洋!
假焊显卡无果,重置球也不行!
按照论坛帖子内存颗粒出问题,把内存颗粒屏蔽了,外加内存还是花屏!
又把独显屏蔽了,测试进系统还是花屏!
求大神指导!

网友:
能想到的问题都试了,屏幕,屏线,显卡,显存,内存颗粒,都按论坛大神的方法试了,死活还是花屏!

网友:
现在就差CPU没有动,不敢轻易动U啊。

网友:
加油 羡慕你们能修主板的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独显没有问题,集显花屏,估计是集显有问题。不敢动CPU

网友(2019-07-14):
之前修过加焊下CPU试试,也许会有奇迹,不行就得换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