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屏不显示

楼主(2019-05-23):
一台苹果a1502.班号是820-4924-1的笔记本。屏背光不亮。测屏线接口28.2930脚无5伏电压。。开机能听到开机声音。、及进入系统的声音。说明主板其他都正常。应该就是升压电路的问题。目前没有图纸不知怎么检查。跪求图纸。

网友:
去看看鑫智造里有没有。。。。。

网友:
论坛820-4924-A图纸一大把,通用的可以参考着修。开机自检正常后有开机声音,同时瞬间开启屏供电(屏接口28/29/30PIN),如果检测到屏后屏供电一直保持高电平,屏就发出屏插入信号反馈给一体U,U收到此信号后就发出背光开启信号开启背光和差分EDP图像信号,所以开机瞬间你可以测屏供电5V有木有出来还是出来了瞬间消失来判断故障源头,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看屏接口的几个保险是否正常

网友:
款机子换屏幕后会出现这种情况    问问客户是不是屏幕换过   换屏幕要刷屏幕码片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有声音,没显示,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