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联想9165-AP6 不开机 维修(初级)

楼主(2019-05-23):
联想9165-AP6 不开机,指示灯无反映,拆机测试 315V正常。sg5841 3脚vin只有0.017V 远低于启动电压

sg5841 3脚VIN 是 315v通过R853,R854串联到芯片3脚

r853,阻值无穷大,更换同型号电阻,故障修复

联想9165-AP6 不开机 整流后 315V正常,sg5841 3脚VIN 是 315v通过R853,R854串联到芯片3脚,R854阻值无穷大,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A:
工程宝有个性,这个万用表不太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宝有个性,这个万用表不太准。

福禄克,才不好用呢。我这个功能可多了

网友:
呵呵  工程宝不 要 用哇     了

网友:
好牛逼修个电源板还有图纸,不修就换一个有不差钱

网友:
呵呵。。碰到显示器电源板子不通电。。我开始就量保险丝。。然后量后级输出的二极管看有没有开路。没开路,旧直接换电源芯片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工具么,用着顺手为主。

网友:
谢谢分享  谢谢  这个正是我要找的

网友:
这表真丑!
在路测量电阻不准的,这次是捡到死鱼了!

网友:
表还是很有个性的,像初级维修点赞。

网友:
这是电表吗? 这是电表吗?  这是电表吗? 这是电表吗?

网友:
这种表电阻不拆下测量会准确么

网友:
初级维修师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