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55v 0.025维修

楼主(2019-05-23):
华硕a55v,板号K55VD 3.1,到手按开关上电到0.025,拆至裸板,镊子点开关一样的情况,这时来了个客户,接待了一下,回来发现机器亮了。。。关机再开,还是卡在0.025,等了一会,电流上去了,多试几次后发现电流偶尔能上去而已,抠掉coms电池,结果每次自动触发 电流都能直接上去,但是要二十几秒才显示,难道是bios问题?刷了几个秒亮的bios还是需要二十几秒才亮,死心了,装上coms电池慢慢查吧   打开图纸和点位 能触发,PWR_SW# PM_PWRBTN#肯定正常,下一步SLP_LAN#_R网卡供电的控制信号,电压0v,这个信号饼哥在帖子里详细说明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0268-1-1.html 点位图一点,发现直连南桥,顿时心一惊,现在维修价格已经很低了,桥的价格却在涨,而且坏芯片比以前还多,哎
触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晶振,量吧,一边0.5v,一边0v,恩~心想不要换桥就好,再一量谐振电容,诶,电容上有电啊,马上蜂鸣档一量,嘿,不通,这点距离都能断线?拿起小刀,刮漆,真看不出来断线 刚过完520,那这样的话就祝你们永结同心吧
连好线后,一按开关,电流哗哗上去了,秒亮机
真的没想到晶振少了个脚,还会造成时开时不开,并且亮机慢的情况,附上亮机图
现在电脑维修难做,我已经偏向那些工业设备维修了,其实那些东西不难,以前也是怕,没信心,觉得没修过不敢接,但一回生二回熟,多修几次就熟悉了,而且修一台工控机的价格比得上几台笔记本,改天有比较有趣或者通病的工控机维修案例再跟大家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不错啊,晶振不起振确实会引起有时不开机,在台式机主板最常见了。

网友A:
我之前修一个好像是小厂代工的,笔记本是联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平台复位,显卡引起的,换完后能开机了,但是花屏,没办法就把显卡又换了一个,还是花屏,显存也都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是换25M晶振好的。

网友:
两个老毛病 屏幕灯有时候一个不亮 一个就是电池充不进电也用不到电池的电 今天来了个大毛病 就是主板老是断电 没法玩了

网友:
你那断线断的刚好在接通与断开的临界点上,也就是时通时不通

网友B:
SLP_LAN#_R网卡供电的控制信号,正常电压是多少?它控制那路信号。

网友:
够细心的    不然有绕路了                                                  ·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LAN#_R网卡供电的控制信号,正常电压是多少?它控制那路信号。

3.3V,上面有链接,饼哥在帖子里有说。SLP_LAN#:
网卡供电的控制信号。
如果不使用INTEL的集成网卡,此信号不采用。
若使用INTEL的集成网卡,支持网络唤醒的话,此信号待机时就为高
不支持网络唤醒时,支持网络唤醒时,此信号跟随SLP_A#或SLP_S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修一个好像是小厂代工的,笔记本是联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平台复位,显卡引起的,换完后能开机 ...

是的。Y471A,显卡有时候认不到,我换显卡晶振好过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技术太牛了

网友C:
我也想修工控机啊,但是别人不让啊,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修工控机啊,但是别人不让啊,哎。。

客户不让还是你老板不让,我上次修了个德国的工业板,七八万,谁都不敢接,我接下来了,就芯片开启没有,拉个3.3就好了,没想的那么难,很多芯片也能查到定义,几千块到手

网友:
华硕笔记本有支技me功能吗?支持网络唤醒的话,此信号待机时就为高。

网友:
晶振不正常 台式机遇到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户不让还是你老板不让,我上次修了个德国的工业板,七八万,谁都不敢接,我接下来了,就芯片开启没有, ...

我只接到过影碟机,适配器坏了,改了个液晶的适配器上去。

网友:
惭愧,没有去关注过这个信号,一般都是直接走S3S5。实际维修中觉得测这个信号意义不大,当然也有可能水平不够的原因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基本都是桥虚焊了吧。加焊基本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