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AOC液晶电视49U5070 不通电维修分享

楼主(2019-05-23):
改机客户送来说插电听到里面啪的一声,然后不通电 。拆机检测 发现 12v 电压 在9v左右跳动 ,PFC 电路也没工作 大电容上只有330v。 检测12v供电电源芯片炸了 点位PU301  芯片型号是HFC0500  mos管PQ301 坏了 ,同时电阻PR307 PR310 PR308 PR306 烧了 阻值分别是 0.33欧 10 欧 47欧 1K欧 还有二极管PD302 也是坏了 ,全部换好还以为OK ,结果输出电压不稳定 。。最后发现PU301 的2脚反馈端有个三极管也击穿了 。Pnp的管子 换上OK  ,其实也不难 为什么发帖 ,就是以后有兄弟遇到了 知道这几个电阻阻值 。因为这几个贴片电阻往往会烧的看不清,幸好我有一块同样的二合一板

网友(2019-07-30):
老兄,有联系方式没,有液晶电视方面的问题求组,也是此型号的机器,18853740625,17686121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