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0U超薄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9-05-23):
华硕U310U超薄本,维修一例!
故障:待机正常,按开关没反应,开关在键盘上面!
维修过程:拆机,拔掉电池(内置电池),插上电源,可以自动开机,可以显示,可以进系统。关机,再开就没反应了。
思路1:拔掉电池可以自动开机,证明此机器没有RTC电池。拔掉电池等于COMS放电。能自动开机,显示正常,代表机器没多大问题!从RTCVCC  RTCRST 入手查了下一切正常!有点位图,很容易就测量完成了。思路1错误!
思路2:想到自动上电屏幕显示时会一亮一灭,然后循环2-3次才显示正常。就准备老老实实从待机条件一个个查了。。插上电池,移除电源头。单独用电池开始测试。 ACIN 3V 正常(用电池)RTCVCC 3V正常  PWR_SW 正常   LID_SW 0.25 不正常。问题找到了!实际测量103电阻上端3V正常  直接更换103电阻。再次测试LID 3V正常  按开关正常开机。电源加电池也正常开机!维修结束!详情请看图!谢谢!

 会员987630100鑫豆2024-5-12 13:34

网友:
华硕这电阻坏的挺多

网友:
华硕机器爱出取电池就好的这个情况。。。。。。。。

网友:
所以还是按时序查、很多问题都是小问题引起的。 看着故障很麻烦其实都是小故障的

网友A:
LID信号我一般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信号我一般直连。

那你是没遇到那种戴个小眼睛,斯斯文文的顾客。 有一点瑕疵能搞的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B:
LID_SW这个信号作用是什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又学到一招,不过华硕的机器排阻还真容易坏。

网友:
华硕的机器排阻还真容易坏!!!也算是個通病吧

网友:
华硕的这种故障通病秒杀,就是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_SW这个信号作用是什么

合盖休眠开机信号

网友:
待机正常,按开关没反应,原来是盒盖开关引起的。

网友:
思路不错,一步不行立即逐一排查~

网友:
这个本子有多薄

网友:
LID 这个信号也很重要,经常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