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械革命 MR X6TI 主板 电池接口盘边的高清图

楼主(2019-05-23):
求机械革命 MR X6TI 主板 电池接口盘边的高清图,有哪位兄弟再修这个机器的

网友:
都是这样烧这板

网友:
这种都是改电路的,论坛上很多方法,而且这个芯片还特别贵

网友A:
这样的就废充充放电吧,勉强修到充放电也是会返修的.

网友B:
这个大短路就会烧这边,。。。。。。

网友:
这样接没问题,电池就废了

网友:
焊盘都坏成这样了,修好估计还会再进宫,改掉算了,省时省力,除非客户大方多给点工时费

网友C:
刮之前就要看了,刮完这样走线全靠蒙是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刮之前就要看了,刮完这样走线全靠蒙是不是?

二修机了,拿过来就这样了, 除了9、10脚不太确定之外,还被拆了几个电阻 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短路就会烧这边,。。。。。。

是的  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5246-1-1.html这里有 下载看看

谢谢 这个已经看过了,但是充电芯片边上看不太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就废充充放电吧,勉强修到充放电也是会返修的.

可能会返修 但我还是想试试,

网友F:
我之前修到一个,和你的板子一样,改的电路一个月不到就返修了

网友G:
我有板 在手上 需要测量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修到一个,和你的板子一样,改的电路一个月不到就返修了

后面返修还是短路吗

网友:
不是,没有短路,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条件都满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有板 在手上 需要测量哪里

R3307的阻值 , 还有充电芯片旁边高清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R3307的阻值 , 还有充电芯片旁边高清图。谢谢

R3307 1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修机了,拿过来就这样了, 除了9、10脚不太确定之外,还被拆了几个电阻 电感

出的起价钱找快料板,出不起丢还他  这种问题又没钱又二修稀巴烂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