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X50V奇葩故障,老司机翻车了

楼主(2019-05-23):
故障是这样的,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我来来测试,用键盘接口pwr sw#可以开机,键盘有几个键用不了,这个键盘是带开关的。订了一个键盘过来,没有焊在C壳上,单用键盘,开机,按键全部正常,我就装机把键盘焊上C壳。以为是王者,一开(空气突然安静),什么反应都没有.我怀疑是不是键盘和C壳有接触的地方短路,然后又取下键盘,开机按键都正常,装上C壳,又什么反应都没有了,拆下来又正常了,于是我给键盘做了绝缘处理装上C壳,还是没反应,取下来又正常了,晕死了,这他妈什么奇葩故障,主板键盘排线那里随时短接都能开机,单键盘也能开机正常,但是键盘一放上C壳就没反应,绝缘也做了,又没有高手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用台式机开机键做个外置开关不就解决了?搞这么大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台式机开机键做个外置开关不就解决了?搞这么大动作

,人家客户拿来换键盘,你到好,再送一个开机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台式机开机键做个外置开关不就解决了?搞这么大动作

找到问题了,卖键盘的商家之前用卖给我的键盘试过很多机器,导致键盘线有折痕,我把折痕翻转一下就随时能开机了,这个黑心商家试过机了还卖我,这个折痕导致的键盘线接触不良,已经重新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台式机开机键做个外置开关不就解决了?搞这么大动作

想法真棒

网友:
遇到过是键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问题了,卖键盘的商家之前用卖给我的键盘试过很多机器,导致键盘线有折痕,我把折痕翻转一下就随时能 ...

无良商家 都以为我们做维修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啦 发配件帮他测试

网友D:
不要相信任何配件,敢于怀疑一切

网友:
这都能被你发现真正的牛逼

网友:
结局很完美 哈哈

网友:
这也真够奇葩的,不靠谱的卖家

网友:
哦,这没良心的JS,排线坏了还好搞点,就是害死人了。

网友:
你是咋焊的键盘?

网友:
第1步就排除各种短路,接下来你还得排查休眠。

网友:
还好你搞定了,要不能郁闷好一阵子

网友:
搞的你怀疑人生    这商家有点坑                                                 ·

网友:
绝缘有没有做好!!!!!!!!!!!!!!!!1

网友:
几条线可以搞的事情,压线故障好像很常见

网友:
修电脑还是要注重细节

网友:
被你发现了哈哈

网友:
最讨厌这样的商家,本来一次成功。得费多少工夫找故障

网友:
老司机果然厉害,图纸是个好东西呀。楼主好厉害

网友:
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发生了啥。。。。。。。。。。。。。。。。。。。。。。。。。。。。。。

网友:
此机器键盘通病,网上买的很多键盘可能是次品。。。

网友:
还有发的芯片坏也能让你修得怀疑人生

网友:
估计还是键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客户拿来换键盘,你到好,再送一个开机健

这个键盘是通病,而且你取下来键盘之后,你换的新的上去不如人家原装的这个稳固,毕竟要用烙铁烫塑料,就算你换了新的,过一段时间还是会返修,搞个外接开关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要相信任何配件,敢于怀疑一切

你这名字起的真叼,刚才翻译了下,是处女撸撸,真是辣眼睛啊

网友:
主板和键盘之间要做好绝缘,还有就是键盘本身有问题

网友:
你把键盘排线有折痕的地方反折过去 用胶带粘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名字起的真叼,刚才翻译了下,是处女撸撸,真是辣眼睛啊

跟大锤一样叼,哈哈

网友:
修电脑就是要注重细节的   像这样子一般都是细节上的问题

网友:
这商家也太坑了吧

网友:
主板下方有个单插的休眠小板有问题

网友:
家客户拿来换键盘,你到好,再送一个开机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