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34 CPU更换求教老师

楼主(2019-05-23):
一台12寸17款macbook 板号820-00687-B ,来的时候不开机 ,拆机测量cpu短路 原cpu型号的SR346 百度得知是M3-7Y32 淘宝没有卖的 就买了一块SR345 ,迅速换上 现在故障是屏不显 确定开机了 充电声音有 大小写灯能亮 想刷bios 座子还没回来 求教老师这种会是bios问题吗 我记得换cpu是不影响亮机的呢

网友:
这款A1534是单U,要改ME的,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一天弄这么一个就够本了

网友:
维修费 估计也不便宜吧

网友:
CPU也不便宜,我上次买个6YM3都要350呢,这个7Y的应该贵很多

网友:
没换过,不清楚 ,估计刷bios  有可能会好

网友:
能换到这个份上,能买到这个U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网友:
所以我觉得你基本上自己研究好得多过问一千人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嘛

网友:
成本太高,U坏就换板,不换就算了,换了还不好亏大了

网友:
应该需要刷bios,这款应该可以通过飞线刷的,spi测试座附近有点位。

网友:
单U的要刷ME,同型号也要刷

网友:
要刷的  找人  买个 刷刷                                                     ·

网友:
等回来刷了出结果给大家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可以哦,CPU那个是短路爆U了嘛?缺了一块

网友:
这CPU应该不便宜吧,换CPU难度有点高哦

网友:
                                    这机器拆机都费劲。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暗屏。。。。。。。。。。。。。。。。。。。。。。。。。

网友:
应该刷个BIOS就好了  虽然遇到2台CPU坏的  没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晕,人家是求助贴好不好,怎么变成维修思路清晰了呢,瞎灌水,小心被罚,友情提醒!不扣你分了下次注意仔细看贴,还有楼主的维修思路还停在4代以前的机器,能更新知识啦!!

网友:
换过U的话,先建议还是先刷一下BIOS再试!!!!

网友:
风险太大,成本太高,我直接换版

网友:
额  怎么拆碎了

网友:
还没遇到,给楼主 提提人气,有换过 CPU 的 给点提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