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30S 更换NEC 0E128 大电容

楼主(2019-05-23):
我11年左右买了个二手HP2230S,08年生产的。平时一般放在角落吃灰,偶尔用来刷一下手机。近两年来出现了开机掉电的现象,要多次开机才能成功。前几个月完全开不了机,一进系统就啪的一声关机。本以为是T9400温度高,拆开看了下,主板干净整洁,各连接线无损,买了个P8800换上还是不行。上网查了下,应该是NEC大电容的问题。想想这个本本GM45主板,带HDMI接口,还有利用价值,就买了几个6.3V330钽电容。折腾了一下午,换了6个上去,完美开机。请忽视我蹩脚的焊接

网友:
难看的要死 ,

网友A:
稳定 效率  最好是美观哈

网友B:
这种一般换四个330电容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在旁边加两个电容就好了,拆下大电容太麻烦了。

网友:
好像许久没有见到大电容了,以前就看到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旁边加两个电容就好了,拆下大电容太麻烦了。

是的呢  最初我也是拆大换小  现在都是直接并两个上去  省时高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 效率  最好是美观哈

你啥时候变成管理员了, 没看出来呀

网友:
走了冤枉路。拆大电容时不需要把底部铁片全拆掉,焊接位不够。我又把拆变形的铁片敲平再焊回去,费时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换四个330电容上去就可以了

四个怕不稳,直接上六个没毛病。哈哈

网友:
哈哈。本想上四个,怕不稳返工。就上六个。空间小,主要是没排整齐。排整齐就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旁边加两个电容就好了,拆下大电容太麻烦了。

旁边没位置了。这个大电容很好拆的。先用烙铁去壳,或直接上钳子就行。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捧场,我就一维修爱好者,没事瞎捣捣。修好全靠运气。哈哈哈

网友D:
谢谢各位大佬捧场。我就一维修爱好者,没事瞎捣捣。敢自己换大电容是感觉这个比较容易,没啥技术含量。且这本子十年多了,送修不划算,丢了又可惜,正好自己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各位大佬捧场。我就一维修爱好者,没事瞎捣捣。敢自己换大电容是感觉这个比较容易,没啥技术含量。且这 ...

有你是维修界的悲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