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v不显示一直转

楼主(2019-05-23):
华硕P8B75-V Plus
加电不显示风扇一直转。
测量平台复位3.3V正常。
测量DRAM供电1.5V正常
测量DDR_VTT0.75V正常
测量CPU_VTT 1.05V正常
测量CPU核心供电1.0V正常
测量南桥核心供电1.05V正常
测量VCCSA系统代理供电0.8V正常
测量VCCPLL倍频供电0.5V异常,正常应为1.8V
1.8V倍频供电有运放控制MOS管线性降压。检测Lm358运放三脚参考电压正常。一脚驱动脚10V正常。随更换控制场管。1.8V正常产生。故障消失感谢论坛提供的图纸,小弟感激不尽。两块网吧的板子,故障现象一样,另外小弟求一张B150-Plus的点位。求师傅们有的话提供一张

网友:
目测很多氧化,会不会是热到电阻之类了

网友:
不可能的我修两块一样的毛病,而且场管控制正常输出正常,直接Pass掉

网友:
很复杂很复杂看到我都看不懂似的

网友:
师傅月入几万呐

网友:
看到氧化厉害,就怕修好不耐用。华硕这时期的容易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