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的背光驱位芯片去保护资料,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2019-05-23):
FAN7318 1脚 对地

FAN7311 1脚接地

MP1008ES  4 对地短路

MP1009ES  5脚对地

MP1038EY  6脚对地..取消保护,灯管老化造成保护,

MP1038EY 用导线11脚连接2脚

MP1048EY 1、5接地

mps1012 5脚接地

ozl68gn 8去保护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TA9687CN  1脚吸空

Ta9687gn 12脚对地

MB3775   15  对地短路

INL837GN 14脚对地IT3713 15脚空

AZ7500BM-E1         第4脚        接地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gn 4、7脚短接 或2脚对地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OZ9933gn 12脚接地

OZ9937 14接地

OZ9938去掉保护电路方法:1.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2.把6脚直接对地短路3.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OZ9910GN 6脚接地

OZ9976 8脚去保护 对地

OZT1060GN 1脚对地

st 324 5脚接地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BD9215F  23欠压保护 17过压保护 18过流保护

BD9893:  10脚接地

BD9893F 7脚 对地

BD9897FS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BIT3195G 15脚吸空

BIT3713 15脚吸空去保护

BIT3715 12脚 对地

BIT7313  15  吸空

BIT3501 4J脚悬空 或连接4、7脚 经证
TL5001 5 对地短路

OZ962 2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A9743 15 对地短路

BIT3102 5 吸空引脚

MB3775 15 对地短路

BIT3105 4 吸空引脚

AT1741 15 对地短路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AT1380 2 对地短路

BIT3107 4 吸空引脚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AAT1100 8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938 直接不亮 吸空6脚 闪下黑屏 吸空7脚

SG5841和SG6841是完全一样的 可以直接代换 如果没有该器件 ,可以用LD7522代换,只是把原先SG5841的4脚对地的24K电阻改为100K就好。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494的2脚到12V之间跨接10K电阻解除平衡保护。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OZ9938去除保护是3脚对地!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网友:
也不知有没有用,以前我也存有一份,其实觉得还是另加高压板的好

网友:
感谢,临时测试维修太有用了,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