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80 机器 ,插电池和适配器会大电流,本想捡鱼了,没想一波三折

楼主(2019-05-23):
机器:联想 G50-80 笔记本
板号:NM-A361(跟A271 图纸一样)
故障:插适配器和电池会大电流,单独用适配器待机0.008,按开关可以触发到0.23A
         拿到手里时候,插上适配器会大电流,发现拔掉电池不会,但是依然开机不显示。MMP ,千万草泥马在心中奔腾而过了,于是拆机后,大致观察一遍,发现原来客户拿到别的地方修过的,发现 隔离管PQ302明显被焊过了。这个机器既然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会短路,肯定离不开隔离电路部分,既然锁定目标。单独上电,居然发现PQ302 G极居然为高电平,肯定不正常,从下图图纸看出是P管 G极正常为低电压,这个肯定会出现电流了嘛。

不知道上家怎么搞的,然后用二极管挡测该管,居然发现上家换成N管,于是找了P管上去,同时插适配器和插电池不会出现大电流了。
      继续上电测试发现公共点电压不正常(忘记拍图了),就跟电源管理芯片BQ24737 条件,直接量VCC 电压直接不对,发现连接PR308保险电阻阻值不正常为335,有个同样的料板换了上去,VCC打阻值发现偏低正常,文记得师傅说正常应该是1,实际为 为0.4,于是就换了737,估计应该会好了,上电开机还是不行,于是又测量一下,MMB居然跟前面测量参数一样,保险和电源管理芯片还是烧了。

    估计芯片外围电路应该还有短路元件,因为有一个同样的料板,拆开电源管理芯片,对比,居然发现PC314电容阻值不一样,故障板量是394,正常阻值500左右,应该是微短路了,于是从料板换了一个正常电容上去,再重新换了一个737芯片上去。

   把相应的元件换过去后,开机看久违亮机界面了,报了350元,亮机图片还没有拍下来,第一次发帖子,多有不当之处请指正,那个图片和截图粘贴使用不习惯,所以编辑的搞了很多次,下次我会注意下了。

2.7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3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361图纸

网友:
电容微漏电如果没对比就。。PC314电容阻值不一样,故障板量是394,正常阻值500左右,应该是微短路了,于是从料板换了一个正常电容上去

网友:
有图纸,先下来看看收藏在

网友:
想大短路的都是滤波电容坏的多  楼主这样很少   只不过楼主是真的维修底子好  思路清晰 简单明了  佩服佩服 小弟甘拜下风

网友:
唉。现在可不太好捡了,要是问题不大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2019-07-10):
新本子现在没有水印了,修到电路问题,有图纸没有点位图也百搭

网友:
思路清晰 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