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D3V掉电

楼主(2019-05-24):
下午接到一台技嘉B150M-D3V REV1.0的主机。
发觉现在的主板越来越不好修了。供电全部
正常。复位信号也正常。用示波器。也看到
会跑一段码了。就是掉电不显示。有时候直接
刚刚触发就掉。用示波器量全部供电也都要有。
烦啊。有时候会跑码到滴一声就马上掉电了。
BIOS从官网刷了。下载了几个板版。刷了都是
一样。也有从迅维网下载人家说是测试好的。
12V 5V 检测电压什么都正常。烦啊。发觉现在
的主板是越来越不好修了。各位有没有和我同一样
的感觉。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你要是这么觉得就可以改行了:liuhan: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有时候经验就不管用了

网友A:
刚好也有一块和你的一样的,跑码,滴一声后跑A0断电,换过IO,刷过BIOS,测过IO电压检测,怀疑是温度保护,但不知道那个是温度信号,有点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也有一块和你的一样的,跑码,滴一声后跑A0断电,换过IO,刷过BIOS,测过IO电压检测,怀疑是温度保护, ...

故障差不多。我修不好。烦。直接还给客户了。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