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5-24):
机子到手没待机,芯片世RT8205查待机条件16脚有19v 13脚en有3.3v  8脚有3.3V 17脚有5v  r都正常,然后查1脚跟6脚0v不对,这芯片正常应该有在0.9v电压,不正常,经查它是经过PQ307直接去掉芯片,待机出来了,那就是这边有问题,查它2  5脚有5v电压,不对,正常应该被拉低,而它是经过PQ308查它2脚0v不正常,测pr319一端有19v另一端0v证明分压不正常,分压电阻经过VS_ON查它经过pu1的第3脚。把PR4断开,待机正常出来了,还是PU1问题,找不到这芯片直接断开PR4解决,正常亮机。上图

网友:
PU1应该是温控芯片

网友:
也就是说是拆掉了温控芯片 就好了

网友:
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捡钱机。。。。。。。。。。。。。。。。。。3

网友:
去保护,可以的。直接拆掉也没事

网友:
非常不错,学习到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又可以学到东西 了,谢谢。。。。。。。

网友:
温控拆掉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