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的奇怪故障,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9-05-24):
    如题。接手一台HP 1020机器,本来也是不开机的,量了几个对地阻值和保险,用表检测熔断器电阻无穷大说明该管子烧毁,窃喜中,心想更换一3A保险就修复OK。装好是可以正常开机了,可是连接电脑驱动上不了,用排除法,换到另一台已经安装好1020打印机驱动的电脑上,依旧是无法安装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能认到打印机,但是就是上不了驱动,提示不需要更新),换了几台原先有安装1020打印机驱动的电脑,都是一样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正常机器打开机盖,机器上的绿灯会变成红灯并闪亮,警告顶盖已打开。但是它这台机器就算是打开顶盖,也还是亮绿灯,以此判定先排除激光高压板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查激光器上面那块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有没有知道的大侠,指点分享下?无思路。纠结中。

网友:
换主板试下,估计主板坏了,,,,,

网友(2019-06-24):
接口板坏了

网友:
接口供电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