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7-ano12dx机器能开机 但是内外屏不显示

楼主(2019-05-24):
各路大师!小弟在此请教你们一个问题。惠普的机器,此机原故障是玩吃鸡5分屏黑掉了,但键盘还能用没有死机,刷BIOS后玩吃鸡玩几天都没有问题了,可是几天后客户拿机时问题严重了,直接是开机内屏不显示键盘灯是亮的。求各路大师指点

网友:
还没修到这么高档的 这个应该是显卡不行了

网友A:
你外接试试  看看能不能亮   或者插个外接键盘  看看键盘灯能不能亮 内存也可以重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外接试试  看看能不能亮   或者插个外接键盘  看看键盘灯能不能亮 内存也可以重插一下

能开机 内外屏不显示,键盘灯是亮的,,键盘灯还是亮的,按开关键一按就关机

网友:
游戏本发热大,我觉得显卡问题偏大

网友:
显卡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