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60 偶尔进系统,偶尔闪灯报警,关机。

楼主(2019-05-24):
3黄 7白  然后关机  换屏线

网友:
这是高手 。。。。。。。。。。。。。。。。。。。。。。。。。。。。。。。。。

网友:
简单明了  秒杀了      是个狠人

网友A:
说换就换了?这么任性啊起码你得有现在的东西吧

网友:
没看出来是怎么判断出是屏线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换就换了?这么任性啊起码你得有现在的东西吧

喻总啊,就知道你得问个所以然。刷过bios,无效。打屏接口阻值没发现问题。各种供电都正常。通过hdmi外接,能正常显示,仔细观察这个屏线已经被屏轴碾压的够呛了。
这款本子的设计方式来看,极有可能会成为通病。不过我也不好乱说,毕竟只遇到一例。

网友:
屏轴导致的也常见了,

网友:
我感觉dell的机器很特别啊

网友:
怀疑屏线有问题,你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吗?

网友:
这款机器屏轴那里就爱把屏线压坏。。。。。。。。。。。。。

网友:
DELL 的机器有的认屏幕的,屏线断线了估计,接触不良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很少会是屏显问题  秒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