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

楼主(2019-05-24):
小白请教图中是多大的闪存,下面的两个内存颗粒都是多大的?
HY5DU121622DTP-D43
HY5DU12822DTP-D43

网友:
这不是闪存  这是BIOS芯片   4M的BIOS芯片

网友:
winbo 4m 芯片  里面是4m bios资料   可能带otp
吹坏芯片 可能会很麻烦

网友:
上面是4M  下面两个都是 512Mb DDR 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