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进水维修

楼主(2019-05-24):
苹果A1466版号820-3437-B进水,通电待机0.012.拆机发现进水腐蚀的地方有点多。清洗后再次通电,待机一样还是0.012.测没有待机3V 5V 测U7501 Vin23脚有8V  en开启0V 顺着查 SMC_PM_G2_EN从EC发出来测EC条件U5000供电有,测EC复位脚SMC_RESET_L 0.3V,看来问题就在这,找到SMC_RESET_L是从U5110发出来的 测U5110 1脚 3脚都有3.3v 6 7脚也有电 8脚3.3V 4脚2.4V 5脚输出只有0.3V 5脚经过电阻R5100测电阻阻值正常 R5100一端连着R5127 测r5127有3.3V r5100一端也有3.3v 另一端0.3v 换了u5100也是一样的问题,换了R5100也是一样,复位还是0.3v 到这后像是不是后极的问题,找到SMC_RESET_L到了2个地方。一个是U7100的13脚,中间经过一个R7100的电阻,拆掉电阻后也是一样,另一个是到了接口J6100,看看J6100接口突然发现有几只脚腐蚀发黑了,先洗洗刷刷。通电主板自动加电跑马,在测试SMC_RESET_L供电3.3V.接屏测试所有功能都好,收钱。

网友:
有图就是详细,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
支持一下,能修苹果都是大神。。。。。。。。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技术太牛了

网友:
这个是哪代苹果的线路图?

网友:
顶一个,给你加分了,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

网友:
就是洗洗刷刷好了,可以

网友:
楼主 多多发帖,我们的福利呀。学习了    刷BIOS的座子确实 很容易被忽视

网友:
苹果笔记本不是零件没标号的嘛,要配合点位图来看哦

网友:
赞一个,给你加分了,学习学习了      ,,

网友:
这技术不错,666

网友:
前天修了个办好000165的复位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