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15-7560 LA-D821P 独立 4显存 6秒显-原厂亲测可用

楼主(2019-05-24):
陶宝买 的,放心使用15-7560  LA-D821P  独立 4显存 6秒显-

15-7560 LA-D821P 独立 4显存 6秒显-.rar

网友(点评):
刷了反复重启几次就正常了。亮机快,

网友:
正好有台机器, 已验证,是好的,开机也快

网友A:
原机不触发 刷了这个自动触发 风扇狂转 不亮机 电流停在0.527  led灯闪 三断一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不触发 刷了这个自动触发 风扇狂转 不亮机 电流停在0.527  led灯闪 三断一长

BIOS亲测是好的,你可以检测一下其它问题

网友:
测试OK了,是好的,可以放心下载使用

网友(2019-07-15):
已验证,能亮机,开机速度快

网友:
亮机快  非常感谢  亲测   OK

网友(2019-08-22):
刷了,不亮

网友B:
大家谨慎下载,原来能亮,刷了这个没显示

网友C:
主板不触发,刷完后触发了,但是不显。重启几次就不触发了,

网友:
试了 确实秒亮 请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
已验证   dell 7460  能正常开机

网友(2019-10-11):
谢谢楼主分享  亲自测试   可以亮机  速度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不触发,刷完后触发了,但是不显。重启几次就不触发了,

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这个本来电流在0.8-1A 之间徘徊不显示,刷了之后直接0.5不动了

网友:
已验证,能亮机,开机速度快 我的是DELL 15-7560

网友(2019-11-13):
好用     5秒亮机

网友:
你这个是最棒的,支持支持支持,你这个BIOS能解决很多问题 ,我的是开机三次自动开机电流停在0.52三黄一白,刷了几个bios了,本来刷你的也是停在0.52的,看到论坛里有说强制关机再开的,真的强制关机再开就亮了,我不知道论坛里说的不刷BIOS强制关机就会好是不是真的。但是你的BIOS确实是好的,确实开机很快。

网友:
是真的,刷回原来的也能亮了,说明就是三黄一白强制关机再开机就会好,但是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有原因的,bios电子没电了,内置电池没电了,就会这样。

网友(2019-12-13):
开机快,但是我的风扇一直狂转

网友:
好用,亮机快

网友:
确实可以用 7560 两台4显存亲测

网友:
非常好,刷机秒亮,没得毛病

网友D:
bios  亲测 可用   刚开机会掉电几次  然后停在0.7 不动   这时候强制按开关 断电 再开    再自动重启几次 就好了

网友(2020-02-17):
亲自测试,确实开机快。试用于dell vostro 14-5468 bkd40 la-d821p 1.0 独显
谢谢楼主

网友:
下来试一下,我的是加电不亮,无CPU供电,其它电压都正常

网友:
BIOS是好的刷了就开机了

网友(2020-04-17):
dell 14-7640可以亮机,谢谢分享

网友:
BIOS是好的,完美亮机,秒亮,感谢楼主。

网友:
亲测10秒亮机, 不是楼主说的6秒

网友:
下来试一下,我的是开机0.70不跑数

网友(2020-05-18):
不识别有线网卡硬件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BIOS真的是太好了。 原机故障是 开机启动正常,40-60秒掉电,进win系统掉电,进coms也是掉电。 本来以为是某个原件性能不稳定造成,摸索了很久没解决问题。 尝试下载这个bios,一下子就解决问题了。系统运行1小时了,不掉电。 WIFI正常。 亮机很快。
唯一一个小缺点是, Windows不激活,需要自己找序列号。可能这个BIOS的windows序列号被刷了太多机器.
我的机器是 DELL 5568 , i5-7200u, 940mx 4显存
感谢楼主, 花了2元钱,赚了200美元。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D:
bios  亲测 可用   刚开机会掉电几次  然后停在0.7 不动   这时候强制按开关 断电 再开    再自动重启几次  ...

我的机器也是,我以为没好呢,关机再开就好了,然后正常开关机都正常了

网友(2020-11-24):
7560 的机子变成了7460  可以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谨慎下载,原来能亮,刷了这个没显示

刷完要多等等   别心急   至少 要等5分钟

网友:
此BIOS 已验证开机快 但是有线网卡认不到  重新刷其他的就好

网友:
非常感谢  15-7560 LA-D821P 独立 4显存  亲测   OK

网友(2020-12-31):
下载试试 正好需要

网友:
刷过了的确可以点亮,开机也快

网友(2021-04-07):
我的刷了直接不触发 之前的BIOS 能触发 风扇狂转不亮机 刷了这个直接不触发

网友(2021-05-18):
好 好 好 开机快 6秒的样子非常好的

网友(2021-08-27):
能开机,显示也快,但是不是7560 刷好后显示7460型号

网友:
不错 刷了 秒亮机

网友:
刚好碰见这台机器 下载试试

网友(2022-01-10):
刷上秒亮机

网友(2022-02-16):
我的是DELL 14-5468不知道能不能通用?版本是否一致?我的是REV:1.0

网友(2022-04-29):
可以亮机,20秒左右吧!亮机

网友:
好用!刷上秒亮机

网友:
GH FA RHF RHF

网友(2022-09-21):
刷了反复重启几次就正常了。亮机快

网友:
我的是i7 4显存 刷完1秒断电 原来是闪灯 有时候开机十几次能开成功

网友(2022-11-14):
下来试试

网友(2023-02-17):
我的是DELL 15-7560,LA-D821P 独立 4显存 已验证,开机速度快 秒亮

网友(2024-04-20):
开机有时显有时不显。2黄2白灯交替闪不显示。刷了电脑里存的上电到0.2左右掉电。又下载这个刷了每次显示正常。I7 独显4显存主板

网友:
刷了6秒亮机 刷别的BIOS 单用AC或单用DC都可以开机 AC DC同时用时不显示适配器已连接 也不充电,风扇狂转。刷了这个就没问题了

网友(2024-09-25):
刷完不触发 本来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