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电压都有不跑码咨询

楼主(2019-05-24):
这几天都碰到一些奇怪的板子,就今天这块技嘉来说吧。具体型号ga-z77-hd3,症状反复重启,但是重启的时间还有点不一样,大概前面几次间隔时间比较短,到第4,5次的时候间隔时间长点,然后又反复循环。测得得各电压都正常,复位3.3v也有,时钟0.39v也有,IO的几个VIN也是正常的2.0V。当然bios肯定是重新刷过来。还是一样的德性。感觉无从下手的一笔。坛里的兄弟有碰到过这一的情况吗?

网友A:
放弃吧。这款机器桥坏得比较多。如果有点位图的话就测一下CPU的复位。有的话就心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这款机器桥坏得比较多。如果有点位图的话就测一下CPU的复位。有的话就心凉了

论坛里找不到此位置图,兄弟有吗?

网友B:
看下1.8pll供电有没有经过0欧姆电阻给Cpu供电的,那个电阻有见过坏的,不过好像是B75的班上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1.8pll供电有没有经过0欧姆电阻给Cpu供电的,那个电阻有见过坏的,不过好像是B75的班上遇到过

这到也是一个方向

网友:
前几天刚修一片 加焊CPU管理芯片好了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放弃吧这种板子怎么修都不稳定~

网友:
芯片虚焊,桥虚焊, CPU座虚焊 ~~~~~~~~~~~~~~~~~~~~~~~~~~~~~~~

网友:
我有块z87的板子一模一样的故障。可有人能维修的?

网友:
可有大神维修的?

网友:
什么故障啊

网友:
z77  你注意一下CMOS电池  rtc电路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  如果放电快  看看rtc电路有没有  漏电

网友:
和楼主的z77故障现象一样的。能维修吗?

网友:
故障反复的,多半都是桥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