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V3.0 开机断电,无法再触发维修,说要返修的师傅你来一下

楼主(2019-05-24):
昨天拿到一块技嘉主板 型号 GA-H61M-S1 V3.0
开机可以触发,马上断电,再开无法再触发。
先量各供电电感 没发现短路。
内存1.5V正常
桥供电0.4V 不正常 正常是1.05V
摊开电路图  先查桥供电,

发现2_5LEVEL 电压才0.6V 不正常
翻论坛 说2_5LEVEL是IO发出来的

Q52是没有装的, IO 4脚发出VREF_25经过R462转换成 2_5LEVEL
到这里应该是找到R462 断开它 看看前后就知道是短路了 还是IO坏了
可是 点位图上找不到这个电阻的位置 ,只能撬IO的4脚了

结果是不敢下手
水平实在是有限不知道各位大神是怎么撬的,上次撬就把IO搞坏了一个
只能另外想办法
仔细研究图纸 发现2_5LEVEL这个电压 只有四个地方在用
VCC1_8_PCH,  VCC1_05_PCH, VCCSA, CPU_VTT
都是要经过LM324D转换的 图上他们 的分压电阻前端都有个电容
BC19,BC96 ,BC101 ,TC17 打值没发现什么题
一般是电容漏电可能性比较大 就先拆它们 再不行 就把分压电阻也拆了
果然用风枪吹开后2_5LEVEL恢复正常 说明IO是好的
然后把电容一个个装回去看看是哪个出了问题 结果全装回去 电压还是正常的
最后开机成功跑码。。。

电容位置在这里 有碰到类似的可以试试。。。
真的被你们说中了 又开不了,加热一下IO附近又可以了 应该是IO有问题。
但是IO没有IO换 又是朋友的机器,只能用TL431凑合改一个2.5V出来了
安装在Q52的位置
师傅们看看这样还能会返修吗?

网友A:
如果分压0.6估计分压电阻问题,加焊了可能阻值正常了,电压也正常了

网友B:
感觉会返修呢,怕是拆的时候周围电阻受热突然恢复到正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分压0.6估计分压电阻问题,加焊了可能阻值正常了,电压也正常了

这个电压正常就算2.5 不是分压出来的 只是被后段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会返修呢,怕是拆的时候周围电阻受热突然恢复到正常值。

朋友的板子测试了半天没问题,真返修再来发一贴。

网友C:
BC184出问题了吧    我遇见过2次  比较大的那个电容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C184出问题了吧    我遇见过2次  比较大的那个电容拉低了

那个电容看了 计划是LM324附近排除掉不行就搞它了

网友:
真被3楼说中了,放到第二天开机又是一样的故障,2.5V的电压只有0.9.强改了个2.5V上去凑合用了。

网友:
2_5LEVEL 电压偏低或者没有都是0805的电容坏,一般在IO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