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cw65s04外接显示,内屏黑屏

楼主(2019-05-24):
外接显示正常,内接黑屏,屏幕有反应但不是暗屏。BLON这个信号没有电压,导致LNV_BLON没有电压,有没有人修到过,或者指导一下,有报酬的,帮帮忙吧?各位大佬

网友:
这个信号好像应该是由显卡来开启  或者 是检查到屏时才会开启的……可以先测试一下屏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点评):
这个信号,到了南桥了,直连

网友:
屏供电有吗  遇到华硕笔记本 无屏供电 外接显示 内屏黑屏

网友(点评):
供电都有

网友:
学习中学习好、学习中学习好、学习中学习好、

网友:
接屏的那端屏线有没有重插     有遇过接触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