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SJ 死机,有时不显

楼主(2019-05-24):
X555SJ 死机,有时不显,不显测供电复位都正常

网友A:
双显还是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显还是独显,,,,,,,,,,,,,,

独显

网友:
                                   可能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显还是独显,,,,,,,,,,,,,,

独显的 ,不显示的时候好像没跑码,内存也换过,有时候能显示

网友B:
观察过有进水吗?或者腐蚀氧化之类的,死机怎么说?是显示后死机还是没显示?电流怎么跑的? 说清楚点,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啊

网友:
能开机的时候正常吗?

网友C:
板载内存了,先屏蔽试试

网友:
防电,断独显,刷BIOS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察过有进水吗?或者腐蚀氧化之类的,死机怎么说?是显示后死机还是没显示?电流怎么跑的? 说清楚点,大 ...

机器没有进水,也没有氧化,不跑码时电流在0.26不动 测供电复位都正常

网友:
是CPU问题 ,加焊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载内存了,先屏蔽试试

没有板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