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张七彩虹网驰gtx750ti 2GD5显卡开机不显

楼主(2019-05-24):
客户拿来一个台式机,开机不显示,经检测是显卡问题,开机不显显卡风扇转。显卡是一张七彩虹网驰gtx750ti 2GD5 green显卡,给他换了张gtx960拿走了。 闲来无事,就打算研究下这张显卡,拆掉风扇,插到主板上,开机,用表笔测试,发现供电电感电源只有0.008v,明显不正常。拆下卡打电感对地阻值,7欧,应该是正常的,量下上下管,无明显短到0欧的,上下管没坏。看了下pwm芯片是up1642p, 测试21脚供电5v正常,3脚开启信号3v左右正常,8脚基准0.005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高电平,于是判断up1642p坏,于是马上网上订芯片,等了三天左右芯片送来了,焊接上去,显卡亮了。 此七彩虹gtx750ti 2GD5 Green显卡修复!附上此显卡bios程序,有需要的可以下载了。

网友A:
基准低了判断PWM坏,难道这个基准是芯片本身发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准低了判断PWM坏,难道这个基准是芯片本身发出的?

8脚定义VREF:Reference voltage:2v LDO voltage output pin. connect an at least 1UF decoupling capacitor between this pin and GND.   2v线性电压输出引脚,这个引脚与地之间连接至少1uf的隔离电容。既然是线性输出,那么应该是由芯片内部比较直接输出,如果此引脚不正常,证明芯片内部比较不正常,故芯片不正常,因此此脚电压不准排除后继之后(这里只有一个隔离电容,没短路),直接判断芯片坏。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C:
都是牛B 高手~这样都能判断准确,思路太简单了吧。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牛B 高手~这样都能判断准确,思路太简单了吧。膜拜

哈哈哈还可以,挺简单的,并没有太复杂

网友D:
看来这个电源芯片坏的比较多。

网友E:
这个芯片坏了是不是会连带MOS管也会坏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个电源芯片坏的比较多。

是的,确实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坏了是不是会连带MOS管也会坏掉的?

你看我的文章,我上面是挨着量了MOS管,没有短到0的,基本可以判定MOS管没有坏。显卡的阻值一般都很低,不要误判

网友F:
供电坏了 还好  最怕的是  核心供电 辅助供电 显存供电 显存vref 供电都正常 核心 显存都换了 BIOS也刷了 还是花屏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坏了 还好  最怕的是  核心供电 辅助供电 显存供电 显存vref 供电都正常 核心 显存都换了 BIOS也刷了  ...

花屏卡,刷完bios,还是不好的话,就直接报废,肯定主芯片坏掉了

网友G:
师傅请收下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师傅请收下我吧。。。。

哈哈哈不敢收。。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不敢收。。

这卡能卖多少钱 ,便宜卖我 ,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卡能卖多少钱 ,便宜卖我 ,

你想多少钱收

网友H:
我只是随便问问 ,看看跟我们价钱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只是随便问问 ,看看跟我们价钱一样不。

你卖多少钱

网友(2019-06-25):
引用 网友B:
8脚定义VREF:Reference voltage:2v LDO voltage output pin. connect an at least 1UF decoupling capac ...

大大的牛

网友I:
楼主的功底不错,我一般显卡的先补焊,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功底不错,我一般显卡的先补焊,不行就不修了

哈哈,我一般都是先检查供电,然后在补焊

网友J: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谢谢关注,希望能一起进步学习

网友K:
看来这个电源芯片坏的比较多。                                                                                             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这个电源芯片坏的比较多。                                                                         ...

没错,应该是易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