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下NCT5532D这个小IO芯片

楼主(2019-05-24):
    已经遇到过2、3片这样不触发的主板,  昂达, 七彩虹,        G41, A55, H61等不触发都是这个IO。。。  问题如下

       21脚 3VSB待机正常,  48脚 VBAT 正常,  49脚 RSMRST# 3.2V正常 。。。。 晶振有压差0.几伏。。。。

       开关排针3.3V正常, 29脚--PSIN,高低高有, 28脚--PSOUT 却一直是3.3V高电平没反应跳变!!!  几片都是这个故障没解决。。。
   换过IO还是一样没用, 是不是IO还差什么条件不动作啊????!!!!

付张引脚截图

网友:
电路板有没有断线?仔细检查,我有修到过这种情况的,有地方断线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开关没跳变,可以查下pch的rtcrst,srtcrst,笔记本如果为低会影响ec出去的开关信号

网友:
这个可以用5577代用的,,,

网友:
DINGYI顶一个啊。。 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啊。。。。

大师们都去过节了。 没人出来回答下。。。

网友B(2019-07-04):
好像这个PDF事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个PDF事错误的

不会吧。。  ·····  不会吧。。   3.3V都有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