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张七彩虹网驰gtx750ti 2GD5显卡开机不显

楼主(2019-05-24):
客户拿来一个台式机,开机不显示,经检测是显卡问题,开机不显显卡风扇转。显卡是一张七彩虹网驰gtx750ti 2GD5 green显卡,给他换了张gtx960拿走了。 闲来无事,就打算研究下这张显卡,拆掉风扇,插到主板上,开机,用表笔测试,发现供电电感电源只有0.008v,明显不正常。拆下卡打电感对地阻值,7欧,应该是正常的,量下上下管,无明显短到0欧的,上下管没坏。看了下pwm芯片是up1642p, 测试21脚供电5v正常,3脚开启信号3v左右正常,8脚基准0.005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高电平,于是判断up1642p坏,于是马上网上订芯片,等了三天左右芯片送来了,焊接上去,显卡亮了 此七彩虹gtx750ti 2GD5 Green显卡修复!附上此显卡bios程序,有需要的可以下载了。

网友A: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我平时很少修显卡,以后看来我要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我平时很少修显卡,以后看来我要试试了

是滴,很多显卡都是可以修复的,加油!

网友B(2019-08-27):
我修过几张~都没核心电压~没有DPF 换了芯片也不行

网友C:
  这个 1642 确实是挺容易坏的        10几个   小影霸的  750   还有翔升     的750   一气之下都让我卖芯片了

网友:
赞一个  来学习的!!!

网友D:
这个显卡维修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几张~都没核心电压~没有DPF 换了芯片也不行

可以考虑上下管,以及后继芯片短路,如果后继芯片短路了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 1642 确实是挺容易坏的        10几个   小影霸的  750   还有翔升     的750   一气之下都让我卖芯 ...

修好了卖显卡的钱,坏的就只能卖芯片的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感谢!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卡维修还不错

是的,这个显卡很新,修好了充新都可以的,估计买家也买来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学习学习

谢谢,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卖显卡的钱,坏的就只能卖芯片的钱了

没办法     修了 不稳定  有的事芯片问题 黑屏  自己道行步行      有没有gtx 760  1.5g 显卡 bios   有的话 麻烦给我发一下 谢谢

网友H:
是不是稍微高端一点的显卡,显存坏得比较多啊。像供电比较少。

网友I:
还好芯片没坏。这个芯片这么爱坏吗

网友J:
谢谢分享了,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好芯片没坏。这个芯片这么爱坏吗

应该是的,大家可以遇到这种卡研究下,看看是不是通病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稍微高端一点的显卡,显存坏得比较多啊。像供电比较少。

嗯嗯,比较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分享了,学到了

谢谢支持 共同进步

网友K:
怎么样换电源管理芯片方便?每次总得重复多次才行,总是针脚错位。焊好后,测量周边各电容电阻的对地阻值,不正常又得拆了重焊,总得反复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么样换电源管理芯片方便?每次总得重复多次才行,总是针脚错位。焊好后,测量周边各电容电阻的对地阻值, ...

焊接这个这种无引脚四角贴片是有技巧的,新来的芯片需要将其引脚镀锡,然后涂上助焊剂,主板上焊盘也要涂抹助焊剂,然后对准芯片,风力不要太大,锡融化后芯片会自动对位,并且归正!你多尝试下就明白了,我焊接这种芯片一般都是一次性成功,即使有时候吹偏了,也可以继续纠正过来

网友L:
这芯片平时工作温度是不是就烫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芯片平时工作温度是不是就烫手呢?

我换好了之后摸了下,不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