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3 11 上电掉电

楼主(2019-05-24):
版号是 LA-B921P 如题,上电到0.5掉电,然后自动触发0.2
二话不说就下了BIOS刷上,故障不变,测上电过程中,主板主供电不偏低 二级电压正常都无跳变
发了个EC NPCE288NA回来换上依旧,

网友:
啥意思,没修好呗?

网友A:
上电掉电,你换EC干什么?

网友:
不知所谓,水水水

网友:
查一下1.05V转CPU的供电,有两组其中有一个小管子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掉电,你换EC干什么?

带程序·······································

网友:
加焊CPU试试

网友:
遇到上电掉电的问题新手头疼

网友:
是不是CPU短路了 。。。。。。。。。。。。。。。。。。。。。。。。。。。。。。。

网友:
这个EC是不是带程序的。好像换上去会不出发哈。

网友(2019-07-15):
我也有一个,pu401发烫  换完之后一样  开不了机

网友:
掉电还能开么?  开不了就是后面有短路 开的了就是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