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电脑主板板号∶DA0SW9MB6E0 故障为进系统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9-05-24):
今天收到一台刚要进系统就反复掉电重启的电脑,拆机后插电测试,发现待机电流到300mA左右,于是用手去摸了一下全板,发现PQ21发烫,测量PQ21是好的,打开图纸发现PQ21受控于MAINON,测量MAINON没有开启,但S0电压+5V却出来了,VIN分压后导致PQ21导通了,+5V经过PR169直接到地导致发烫。奇怪了,这个时序怎么乱掉了呢?S0电压在待机的时候就出来了。然后继续测量发现PQ26没有被打开,难道中间有断线,仔细观察主板发现确实从PQ21的G极到PQ26的G极断线了,然后飞线补上。插电测试,待机电流还是有120mA,不过此时PQ21不再发烫,+5V也没有出来。然后用手摸到CPU供电芯片有些发烫,测量CPU供电电感上有0.45V电压,用示波器测量上管的G极有一个平稳的0.45V电压导致上管半导通。怀疑是供电芯片坏了,刚好料板里有一个这样的芯片,换上后还是一样的故障,继续测量芯片的周边电容电阻,发现PC51阻值为0更换电容后,上电测试正常,进系统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