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BKLMB28A0图纸点位

楼主(2019-05-24):
烧坏机器。。。EC 键盘控制芯片 都坏。。。待机 芯片5X=2E   。。。拆掉EC有输出 3V 5V待机。。换了几个 新的EC 带程序的 都是 无输出 3V 5V    有图片方便加一下 。。多少微信支付

网友A:
伙计,有没有找到图纸,我这也有个莫名其妙烧了HDMI转换芯片,现在3 5V好像也是短路

网友:
修好了。。。。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斗已经成功修好了。。。这款 触发才有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伙计,有没有找到图纸,我这也有个莫名其妙烧了HDMI转换芯片,现在3 5V好像也是短路

5X= 待机芯片 跟  1225C 一一样的。。

网友:
待机 芯片  主要 修  VREG3  和 VREG5 有无 3V  5V ,开启电压20和6 脚EC 控制。。需要按键盘倒数第五脚触发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