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21i拆机教程,新手看完都能够自己拆机

楼主(2019-05-24):
对于很多玩机爱好者来说,每当有一款热门的机型上市,都总想要拆开手机一探里面的究竟。今天,我们就拿来了时下热门的vivo X21i,把它一拆到底,为各位玩机爱好者提供最详细的拆机教程。

一、准备拆机工具 在拆机之前,先要准备专业的工具。拆卸vivo X21i,需要六角螺丝刀、十字螺丝刀、吸盘、撬棒、拆机片等拆机工具。同时还需要戴上静电手套或者防静电手环,防止静电破坏手机元件。有了充足的工具之后才能安全、快捷地进行拆机。

二、首先拆卸电池盖
拆机第一步,应该先用卡针,把SIM卡托位于机身左侧的SIM卡卡托推出。

这次的vivo X21i使用的是金属三卡卡托,除了能放两张SIM卡之外还能支持TF卡的扩展,做工很稳很结实。

接着,用六角螺丝刀取下机身底部的2颗螺钉,这也是拆机的常规操作了。

把螺丝卸下之后,用拆机片从喇叭孔位置左侧顶开,再从电池盖右侧顶开,电池盖就可轻松取下了。不过此时一定要小心,vivo X21i的贴合程度很高,一定要小心翼翼否则很容易损坏手机背板。(切记:①不要划到卡托孔位置 ,此处比较薄弱容易变形;②不要划到侧按键开关,防止刮坏;③拆机时注意力度不能太大,防止玻璃碎)

打开电池盖时,记得向左侧翻转并且紧贴着平放,注意不要拉扯指纹软排线。为了完全取下背盖,我们还需要用十字螺丝刀取下固定支架的3颗螺钉,取下支架后,用撬棍松开指纹连接器,背盖正式被完全去下。

三、拆卸电池及主板
电池盖拿下后,我们正式进入下一阶段。到这步我们首先要用撬棒松开所有排线连接器。

为了安全起见记得要先松开电池连接器。

接下来我们拆卸电池,首先要拉起F层,F层要与电池完全分开。然后一手紧按住F层,一手稍微用力提起拉手,拉出电池。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尖锐的工具撬电池,否则有一定几率损坏电池。

vivo X21i在这纤薄的机身中塞下了3245mAh容量的电池,能满足一天续航的用机需求。

接下来,我们用撬棒轻轻撬起同轴线,记得从同轴线的金属部分撬起,不然很容易把线扯断。

想要取下主板,还得用十字螺丝刀取下固定主板的剩余7颗螺钉,都拆卸完后,我们就可以轻松拿下主板啦。

不过还没完全拆卸完毕,vivo X21i的前置摄像头在主板后面,要轻按住主板,用撬棒松开摄像头连接器。

到这一步,主板正式拆卸完成!

四、拆卸副板
想要拆卸底部,同样需要用到十字螺丝刀先把螺钉取下。

然后,用撬棒的尖端小心翘起同轴线插座,记得依然要从同轴线金属部分翘起。

然后,用撬棒松开下图的两个排线连接器。

在撬松所有排线连接器后我们便可以把副板拆下,到这一步副板正式拆卸完成!

五、拆卸显示屏
最后就是拆卸屏幕了,不过如果不是专业人员的话我并不建议你自己拆卸,因为真的太难拆了。真要拆的话,先得用电吹风给显示屏四周加热5-8分钟,然后用吸盘将显示屏拉起。不过到最后我还是放弃了,因为其贴合程度实在太高,说是严丝缝合也不为过,还是建议去官方售后找专业人士拆卸。

最后,来个全家福。通过拆机我们可以看到vivo X21i在做工上依旧很扎实,布局规划都十分合理。这里小编提醒一下,vivo X21i零件之间的贴合程度很高,一不留心很容易损伤手机,而且因为拆解将会导致失去保修服务,因此如果不是必要的话,最好还是去找官方售后专业人士帮助处理啦。

网友:
不错支持拆解,正好我也要拆

网友A:
真不专业,吹风机是来恶心人的吧。

网友:
拆机要注意,保护好点,那样才好复原,我都拆坏好几个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专业,吹风机是来恶心人的吧。

不过到最后我还是放弃了,因为其贴合程度实在太高,说是严丝缝合也不为过,还是建议去官方售后找专业人士拆卸。 眼睛是个好东西 不能可以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