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Dell N4030

楼主(2019-05-24):
Dell N4030
加电0.34卡住不懂
拆机
检查DCBATOUT 20V正常
检查5Valw5V正常
检查3Valw3.3V正常
检测1.5V内存供电正常
检测1.05总线供电兼桥供电0V异常
检查1.05V供电开启信号0V不正常
1.05V开启来自于几个电源的PG信号
检测到显卡发现显卡供电没有产生,那么开启是显卡的PG拉低的。电源管理芯片为Rt8208B,为了验证是Rt8208拉低了PG。拆掉它和它控制的上管。果然电流上去了。然后又把上管和芯片焊上去。检查芯片的5V供电只有2.75V。5V直接连接到5Valw的。一测试果然断线了。补上顺利亮机。然后倒霉事开始了。有时候按好几次才能开机。有时候又是好的。有时候电流只能上到0.13a左右。到底是咋了啊师傅们指教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