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u1700 旁边C1735 接地了怎么排除是哪里造成的

楼主(2019-05-25):
(图片)

网友A:
踢掉电容,量脚底,不短路就电容坏,短路就拆u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踢掉电容,量脚底,不短路就电容坏,短路就拆u2

电容已经提了  还是短路 量这一路的其他电容都接地 明天起来 拆u2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踢掉电容,量脚底,不短路就电容坏,短路就拆u2

C1735 拆掉了后接地 然后u1700 拆掉后还是 接地

网友:
加电烧烧看

网友:
烧了没反应,我把这相连的电容都敲掉了 还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