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S3V REV 1.0 无CPU供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9-05-25):
通电反复重启,内存电压1.5 0.75 总线电压3.3.    PLL电压1.8 ,总线电压1.05      VCCSA 0.9    CPUVTT 1.05
CPU无电压,CPU供电芯片ISL95836。25脚26脚供电正常,9脚VRON   1.05V
去掉18脚vBOOT电阻供电1.2v。
IO供电,PWROK1正常,ATXPWGD高电平。南桥25M晶振有波形,频率25M.
PCIE   A13 A14有波形。
刷了最新的BIOS,南桥已经发出PROCPWRGD,并且在CPU附近测到有1.05v电压。
SVID无波形。

          实在修不出来了,还请各位大侠帮忙,指导指导

网友:
补充一下,io的12v.5v检测2v正常

网友:
还没遇到 太麻烦直接换板了。。。。。。。。。。。。。。。。。。。。。。。。

网友A:
CPU的PMW芯片ISL95836换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的PMW芯片ISL95836换过没有。

换过,去掉18脚电阻,可以强制开启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去掉18脚电阻,可以强制开启供电

把有相副电源芯片拆掉试试。标号DU2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有相副电源芯片拆掉试试。标号DU2的那个。

谢谢,我去看看,我都没注意到这里,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有相副电源芯片拆掉试试。标号DU2的那个。

去掉了DU2副电源也没CPU供电。不过有个疑问去掉了这个副芯片,主芯片检测不到反馈,会保护吗

网友:
大侠们在不在啊,给研究研究,鑫智造上有图纸

网友:
这就凉了吗,问题还没有解决,走过路过来看一看啊

网友:
              CPUPWROK出来了没有

网友C:
CPUPWROK出来了 这个电压1.05  出来了直接换CPU供电芯片  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PWROK出来了 这个电压1.05  出来了直接换CPU供电芯片  一般都可以好。。

楼上二位说的是PROCPWRGD吗?
这个信号是1.05v。已经出来了,95836也换过

网友(2019-07-04):
刷个BIOS,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看下南桥的-THRMTRIP_PCH电压是否是1.05v,这个信号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

网友:
use cpu fake and check cpupw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南桥的-THRMTRIP_PCH电压是否是1.05v,这个信号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

最近忙没修,有时间,我会测下这个信号

网友:
重启有多重情况,间隔长的是电压检测问题,间隔短的是CPU 无供电,无复位!你这个是CPU有供电了,A13  A14有波形就证明复位了!你这个应该是间隔长的,也就是风扇运转时间长的那种,是IO电压检测有问题了!查看IO周围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