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连买7块6s尸体板简单练手记

楼主(2019-05-25):
      大家好,我是迅维手机班45期老学员吴某某,前几天去华强北逛逛顺便买了几块Id板回来玩,心想要是买到进水外国板修好可能没ID或者无锁屏密码就好了,可以卖钱或自用。结果都是Id板国人用的密码超级难。。。。
      第一片板故障是开机掉电0-90-112-230-320-1A-。。。反复重启CPU巨烫不显示,我操,对主板常用供电进行打值3V 1.8V和屏供电和背光回路打值都正常,拆开CPU屏蔽罩大纸打CPU的SOC和PP_GPU和pp_cpu打值以及1.2V_sram值发现SOC只有0.007、gpu0.016、cpu0.067、1.2V的对地质376,难道CPU挂了?果然是CPU挂了,只有烧鸡了,把CPU内部短路的烧开就可,直接开干电源调到1V,电流1A,显示烧鸡电流有0.79A说明真的有短路,加大电压到2V,瞬间CPU冒火花,电流表大短保护了,立即关闭电源表,再打值pp_SOC阻值恢复到120,算正常把,cpu阻值本来就低,在接屏开机亮了,但是暗屏,测背光供电只有4v,说明I2C控制背光没生娃啊!先换一个背光再说,咦,还是不亮,看点位图的时候发现上方有个保险桶开后发现保险电感烧的不见踪影了,直接一根线直连,看来之前忘了打背光供电脚阻值,晕哦,再换回原背光芯片试也正常亮灯了,此板修复。

     第二片板是开机直接恢复模式,刷个机正常了。
     第三片有贴纸写的不开,猜测应该是别人买回去的ID板有问题点不亮退换板,也是soc短路直接开机1A以上了,手都烫痛了,同第一块板直接烧CPU大不了亏20块钱,发现都是一个问题只要烧到电源表大短一下基本就烧通了。开机直接就显示了,别人华强北已经刷过机了。秒了

      第4块接屏开机直接就亮了.
     第5.6.7块直接开机大短,烧鸡扣电容直接秒了。

     有哪位大侠看得起这些ID板的开个价卖了,适合你们用来搬板没有大修过哦!家里还有5块6S的板哦!:lol

网友(点评):
我要给你双击 666

网友:
便宜了,没有必要搬了,直接换板得了,还这么折腾

网友:
这种板子搬板不合适,练手可以玩玩!

网友A:
还没毕业呢  都这么强了             真厉害

网友:
你这水平不错啊?专业维修?

网友:
cpu
短路了  还能烧好   厉害   就是用的住不

网友:
cpu冒火了还能用,厉害了!!!

网友:
来厉害了,一般不怎么敢烧CPU啊,强!

网友:
45期的小伙子,666啊   要发个奖状: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毕业呢  都这么强了             真厉害

早毕业了

网友:
新手入门,楼主厉害,路过学习了

网友:
电压不对啊,换主板IC或者查查条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