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已连接不上网

楼主(2019-05-25):
开机时桌面右下角本地连接显示已经连接,浏览网页时解析主机,显示未识别到网络,换了多个IP地址都上不了网,诊断显示DNS异常,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USB PCI1网卡了解一下,如果显示你专业你就检测是网卡还是网卡周边元件哪儿的问题啊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
肯定首先排除系统啊,有些PE带网卡驱动,进PE就能看,如果你PE没有就做个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网卡问题,网络问题,设置问题

网友:
右击本地链接,点击修复试试呢。。。。。

网友:
网卡驱动删掉,重装安装网卡,再试,还是不行手动设定IP和公网的DNS

网友:
试下看ip地址可以访问不,如果能行试试netsh winsock reset

网友:
mac地址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