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g大短路,秒杀

楼主(2019-05-25):
更换一个贴片电容就行了,应该是通病,画圈圈的直接换了就行了

网友:
   大短路请好修的 ,烧机大法可以查出哪里有短路 。。。

网友:
有时候烧鸡大法烧的更坏

网友:
有时候烧鸡大法很多都烧不出来。

网友:
你这个图看的费眼睛

网友:
史前分辨率,厉害

网友A:
大短路很好修的  我都是用肉眼直接看出来的   还有就是 大哥 你是用这种相机拍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路很好修的  我都是用肉眼直接看出来的   还有就是 大哥 你是用这种相机拍的吗

有的只是内部出问题的大电容短路,请问你还能一眼看出来?这个不烫下,怕是找不出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