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8208B 和sy8208c 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9-05-25):
SY8208B 和sy8208c 可以互换吗? 有谁换过吗? 有知道的吗

网友:
芯片丝印前三位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好像基准电压不一样,可以改分压电阻

网友:
我换了不行,电感出5V的,应该3,3V才对的

网友(2019-07-17):
不可以直接代换的

网友:
不能代换的

网友:
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2019-09-11):
B是3.3.V C是5V的 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