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1反复亮机掉电

楼主(2019-05-25):
客户拿来说掉电,测试结果触发后亮机几秒后反复掉电又自动亮机,这款主板以前修过Intel平台的是BIOS问题.能亮先刷一下试试,刷过后还是一样!上网查很多MN29问题用放大镜一看MN29边上有个电阻腐蚀了处理了一下结果不亮了,(摸cpu 热风扇反复转不亮)找料板干脆把MN29 换了,触发亮机一切正常反复触发亮机也消失了!可能真的是MN29相关电路坏了!问题解决上机做系统测试正常OK!下图板号 !问题故障点 ! 亮机的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ih61mi v1.1.rar

网友:
vrmpg引起的上电掉电,  确实是通病了。在风扇周围很容易被腐蚀,从而出现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