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N4030只有放电后此能加电

楼主(2019-05-25):
师傅们N4030只有放电后才能加电是什么鬼,原故障为加电后0.31。除了内存供电其他全无。解决后有时候开不了机加电只有0.03。无语了每次放电才能开机

网友:
主板问题  自己不会修的话最好拿到专业的地方看看

网友A:
继续修吧,你原来修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修吧,你原来修了什么

原来显卡供电没有,发现是显卡供电芯片Rt8028,的5V供电断线。继而导致拉低run_PWROK。解决后亮机,发现每次需要放电后才能亮机。RTCRST正常,srtcrst正常。RTC供电正常。晶振起镇就差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