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E主板死机USB口失效维修

楼主(2019-05-25):
    板号:A58M-E
    故障:死机 USB失效
    故障位:PU301分压电阻漏电

板子可以跑马。进BIOS 20秒死机,USB口鼠标失效。
板号

桥电压1.31V,正常1.1左右。

无图跑线由UP301控制,测量2脚分压2.87V不对。拆下分压电阻10K正常。

故障位电阻,再焊盘方便测量。

,找了21K电阻替换上分压,输出1.19V,挂硬盘装系统运行1小时正常。

网友:
什么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桥电压高导致的usb和死机的问题?高了0.2v就不行了?要是我自己很容易忽略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电压高导致的usb和死机的问题?高了0.2v就不行了?要是我自己很容易忽略这个现象

智能电视机机主板电压低0.1v都会死机。